请教-设置拓扑结构

楼主(2017-03-17):
各位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最近在学习于博士的cadence视频教程,在42讲提及拓扑结构的约束管理器设定。在定义了ECset后,调用sigXplorer的set topology constraints来核实,然后再更新allegro内的约束管理器。其实我不是太明白其中调用sigXplorer的意义。它只是在检验这种T形连接的可行性吗?即使我把拓扑改成daisy chain,该检验也是会通过的。

网友A:
线走完,Net schedule的DRC打开的话,拓扑不对会出E/T DRC的

网友B:
一般来讲,拓扑是DDR用的较多,拓扑不用设置,一般是走好线后,规则里,设好规则,就行了,不用太纠结。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走完,Net schedule的DRC打开的话,拓扑不对会出E/T DRC的

意思是如果我在drc里关闭net schedule检测的话,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它是不是只是一个拓扑架构的检验,对实际的布线总长,相对延时没有检验的吧?
还有就是如果布ddr3的板时,如果使用的是fly-by的拓扑,是应该把sigXplorer的set topology constraints里的设置为daisy cha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拓扑是DDR用的较多,拓扑不用设置,一般是走好线后,规则里,设好规则,就行了,不用太纠结。个 ...

我也偏向于这样想的,但它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想弄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我在drc里关闭net schedule检测的话,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它是不是只是一个拓扑架构的检验, ...

对线长,时延没影响。是要改成相应的拓扑,一般DDR3都不用改的,随便走的T-type.用E-cset主要是检查方便,另外就是一些有走线拓扑要求的,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辅助

网友:
这样不用 一个个去设置pinpair

网友:
设置规则用的比较多,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做仿真的话,这个拓扑不用去纠结他,主要是为了更好理解走线的方式,例如如果你点对点,应该很好做,但是3个以上器件呢?哪个对应哪个的等长,先走哪里,后接哪里,引入‘拓扑’就比较容易理解很多,你一说是什么拓扑的,别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要不容易乱,一个个去弄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