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参考电路充电路问题

楼主(2017-03-17):
请问做MTK的朋友有没有碰到R206 0.3欧的电阻容易坏,阻值变大,导致充电电流小,或不充电现象,做了俩款产品,量产后,都有客户退回来的机器有这种情况发生,电阻用的是0805的封装,充电电流软件设的300~400MA之间,是否充电的时候浪泳引起的。除了更换充电路外,有何解决方法?

楼主:
忘了放图片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个大功率的电阻试试,封装大一些,这种限流电阻0805封装可能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放图片了

你只考慮到充電,放電也是同一個路徑的話…嗯…啊…,那就保佑不要有太大的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考慮到充電,放電也是同一個路徑的話…嗯…啊…,那就保佑不要有太大的變化。

版主应该接触MTK的比较少,这里只是充电路径,放电VBAT直接接主芯片,这是原版的MTK参考设计,大问题肯定不会有

网友:
改用1206尺寸,或是用0.15歐姆0805二只電阻串聯。

一般貼片電阻承受功率為,1206 為 1/4W,0805 為 1/8W。

如果同尺寸容易燒毀,那就要去找特殊製程的貼片電阻(可承受較大功率消耗)。

网友:
先测量电阻温度如何,后确定是否是功率偏小。

网友B:
我们MTK的用0.2R 、0805  从来没坏过,充电流设置为1.3A  怀疑电阻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MTK的用0.2R 、0805  从来没坏过,充电流设置为1.3A  怀疑电阻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也有这个可能,我们俩个项目都有这个电阻阻值变大的情况,供应商也有找过,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用于检测电池电流的 必须用高精度的 阻值不能过大  过大检测电流就不准了 不会烧的

网友:
MTK方案正常插电脑充电是300-400MA,如果插的充电器短接D+和D-就是1A充电了,有的还设的1A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