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如何导入公司logo,高手赐教

楼主(2017-03-17):
    pads里如何导入公司logo,高手赐教

网友A:
    把logo做成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ogo做成封装。

    怎么做啊?

网友:
    有专门的导入工具啊!坛子里都有,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或者在CAD里面做好,直接导入PCB

网友B:
    在 CAD 里面做好转换成实线,这个一软结构有现成的。再从PCB里导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CAD 里面做好转换成实线,这个一软结构有现成的。再从PCB里导入就行了!

比如几个字母,导进去是2d线,PCB板厂做出来就是2d线的效果,要是全部填充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