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3d layout里面如何把3d模型加导入到designer里面去?

楼主(2017-03-17):
    哪位有这方面的案例资料呢?

网友A:
    在designer李circuit下直接插入3D layout的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er李circuit下直接插入3D layout的子电路

这些方面有比较好的案例资料吗

    好像需要hfss里面设置port后

还有就是器件的位置怎么正确粘合在pcb的固定位置上呢?

网友:
    同求资料,我最近也在捣鼓HFSS 3D LYA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