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16.6 不能手动添加时序规则

楼主(2017-03-17):
16.6 不能手动添加时序规则,不让选择 具体如图 请大神赐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规则了?如果加不上试试使用创建PIN pair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规则了?如果加不上试试使用创建PIN pair的方式

不是 部分brd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你用这个方式加PIN PAIR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有些会加错的情况

网友:
    好奇葩的情况

楼主:
    说是器件没有模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器件没有模型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是没有对D2和D5这类器件赋模型,所以用SigX这种方法加不上规则

网友:
    同样问题我也常碰到,而且有时是上一次设置可以,这次就不行了。怀疑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