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allegro中每个版本的skill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7-03-18):
请问各位大侠,allegro中每个版本的skill是一样的吗,16.6可以用16.3 16.5的SKILL吗

网友A:
應該是這樣~~~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樣~~~沒錯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版本下所支持的函数,如果函数不支持是无法使用的,每个版本带有的函数并不都一样的!

网友(2017-06-05):
应该大部分都是支持的吧,不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