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19):
大神们,小白想问一下,这个R1电阻有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吗?

网友:
好奇怪的电路,看图表下面就起了个非门的作用,似乎也不是反馈啊?

网友:
    莫非是为了时序,做延时?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预留电路(2选1电路)
1. R1不上件,U1上件,2个与非门起到延时作用,为时序;
2. R1上件,U1不上件。

网友:
    同意楼上,预留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预留电路(2选1电路)
1. R1不上件,U1上件,2个与非门起到延时作用,为时序;
2. R1上件 ...

上件?不懂啊

网友:
    如果是预留,那个64K的值选的有意思

网友:
    同意预留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件?不懂啊

意思是选焊吧

网友:
    不懂,但是不同意是预留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R1肯定不能去掉啦,R1应该是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