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各位大牛,如果一个无源通道的损耗满足要求,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整个通道是好的?

楼主(2017-03-19):
     自己刚接触仿真不久,请教大家对于整个通道的好坏能否单单从s参数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抱歉没能及时看到版主的回复,谢谢您的解答 ! 那请问对与有redrive的通道,就必须进行时域分析,查看眼图?

网友:
叠眼图是为了更直观的跟相关的EYS MASK 做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