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内层与表层的铜箔厚度是否一致?

楼主(2017-03-20):
多层板,比如4层、6层和8层,内层的铜箔厚度是否要比表层(顶层和底层)要薄一些呢?
如果是的话,为了保证同一个信号在内层走线与表层走线的阻抗一致,是否内层走线宽度要比表层走线宽度要稍微宽2~4mil?
望大家提供意见,谢谢!

网友:
具体线宽要结合叠层计算得出。阻抗一致的话,一般内层的线比表层的窄,因为内层一般是有两个参考层。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有些地方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一下:

楼主:
叠层计算是指计算电路板每一层的厚度吗?一般我们送去做板都不会指定内层的厚度,都是让制板厂自行决定的,所以,是有必要问制板厂默认的内层厚度了

网友:
感觉表层的0.5OZ的比较多

网友:
层叠可以叫板厂按你的要求的阻抗控制计算
板子都是层压的,PP片,CORE芯板组合压合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你希望的参数,可以让板厂计算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层计算是指计算电路板每一层的厚度吗?一般我们送去做板都不会指定内层的厚度,都是让制板厂自行决定的, ...

板厚一般你自己都定了的吧?比如常用的1.6MM等,叠层设计一般指根据客户提供的阻抗控制要求,通过对PP片和芯板的排列组合,得出符合要求的叠层。
这个也不是板厂拍脑袋随意定的,要符合工艺要求,有材料能生产出来的才行。

网友A:
看到个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63769013

楼主(2017-07-10):
引用 网友A:
看到个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263&extra=page%3D1 ...

感谢提供帮助!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定,板厂的调整是在你设计基础上的有限调整,每一层的阻抗在设计前要安排好叠层分布、计算阻抗

网友:
    制版厂表层都要电镀一层很薄的金,阻抗计算还是按照具体层叠和板厂的调整

网友(2017-08-16):
    内层铜厚比表层薄一点,为了保持阻抗一致,一般内层会比表层的线宽细一点,具体细多少要看叠层结构,有专门的计算软件

网友(2019-05-23):
    可以自己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