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束管理器调用SigXplorer出错 - Net cannot be extracted. Do you want to invo...

楼主(2017-03-20):
如题,请教。

网友:
是否相关器件没有赋予模型,不能创建XNET吧

楼主:
都已创建,单个进去没有问题。

网友A:
选的是net group,Net group可以含有不同topology的net,应该是不行的。对单个net或者差分线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的是net group,Net group可以含有不同topology的net,应该是不行的。对单个net或者差分线就没问题

谢谢回复,我也是按照于博士教程做的,看他打开没问题,但那netgroup的确是我自己创建的,已经确保是相同topology的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是按照于博士教程做的,看他打开没问题,但那netgroup的确是我自己创建的,已经确保是相同 ...

于博士这个是基于15.7录的视频 ,16x版本前用的是BUS,还没Net group的概念。拓扑一样,两个都可以

楼主:
那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吗?这一讲传授的是用SigXplorer定义的走线长度来更新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吗?这一讲传授的是用SigXplorer定义的走线长度来更新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

单个NET进去创建是可以的啊,只要能创建规则,后面就赋予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2019-04-24):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