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I板厚与工艺问题

楼主(2017-03-20):
各位大神,请问1.0mm的板厚可做8层任意阶吗~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什么?

网友:
直接问板厂呀,不同的板厂工艺水平不一样

网友A:
    可以的。。。14层都可以

网友:
    8层任意阶做不到1.0mm,顶多0.8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14层都可以

    1.0请叠14层呵呵

网友:
    可以的呢!总之任意阶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请叠14层呵呵

    哈哈,神回复啊,嘿嘿,叠不出来啦

网友:
    1mm,14层,每层之间的厚度多少啊

网友:
    可以的,比较高阶的板厂是能做的

网友:
    最好问板厂,每个厂的工艺水平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