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元件坐标问题

楼主(2017-03-20):
请教个问题,AD lay的板子封装建立时原点设置不统一,有设置在中心的,有设置在1pin上的,导出元件坐标后SMT打件反馈角度有对又错,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处理?只能改封装原点设置吗?

网友:
    转换为PADS,然后我有工具可以计算PADS的中心点。

楼主:
    楼上用的pad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用的pads是什么版本的?

    PADS 9.0以上VX都可以

楼主:
    请教一下要怎么处理?

网友:
    自己写的工具,电子工程师必备工具。整理初级BOM,同步BOM参数到设计文件,深度处理标准化物料规格的BOM,也支持Altium Designer,PADS的功能是写得最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答复,目前我们只能先让SMT自己去修改坐标+角度

网友A:
    你要每個零件中心,產出報告就用Center-X/Center-Y就好,AD已經幫你算好中心
    Pin 1 : Pad-X/Pad-Y
Origin : Ref-X/Ref-Y
中心 : Center-X/Center-Y

    基礎的庫文件還是要花點時間統一管理,再好的程序也無法解決所有源文件不統一的狀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每個零件中心,產出報告就用Center-X/Center-Y就好,AD已經幫你算好中心
Pin 1 : Pad-X/Pad-Y
    Origin : ...

    大师整点Altium Designer的代码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有统一的封装管理维护,做的规范,要不就是个坑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