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画的原理图能导入到allegro的pcb图吗?

楼主(2017-03-20):
弱弱的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有一块candence画的原理图和PCB图,现在我用altium画原理图,然后用altium打开candence的PCB图,导入我重新画的原理图网络,元器件和网络会不会飞掉?谢谢!

网友:
位号是不会变,线一般也不会飞,不过allgro的一些特有设置,AD里面就要修改,例如一些铜皮之类的。总之就是两个软件规则不一样,遇到各自独特设置的一些东西就会出问题。

网友:
用ALLEGEO画PCB,其他软件画原理图 是可以的啊、
ALLEGRO的PCB可以导第三方的网表,位号不变,器件一般不会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