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路径添加铜箔后,只有铜箔边缘,内部没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7-03-20):
按矩形连接是没有问题,直接出来的是铜箔,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
我之前使用确实好用,只是最近重安装系统和pads,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截个图说明下更清楚

网友:
你不会画了铺铜框吧。看看你有没有点错图标

网友(2017-05-22):
难道是画成copper pour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