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解释下这个PWM电压动态调整原理?

楼主(2017-03-20):
(图片)

网友A:
    平板电脑用这种方案来调节输出电压,也是省到家了 这种通过PWM 产生平均电压叠加到输出反馈 一般用在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场合 内核电压 用这个调节 也太省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电脑用这种方案来调节输出电压,也是省到家了 这种通过PWM 产生平均电压叠加到输出反馈 一般用在对电压 ...

你说的很对,这种用在类似于BOX上,实际可能仅仅就为跑一个安卓系统和用到一些GPIO UART I2C I2S等外设,没用屏不是平板电脑上,就是省成本方案,所以没用PMU。问下PWM产生平均电压具体是?方波还是三角波?幅度频率如何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这种用在类似于BOX上,实际可能仅仅就为跑一个安卓系统和用到一些GPIO UART I2C I2S等外设, ...

pwm波就是PWM波,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 不同的占空比 ,经过后面那一堆RC电路,最后在LOG_FB处变成0~VCC_SYS电压
    你百度“PWM波“”“0-5V”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B:
    跟這個是相同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這個是相同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 ...

谢谢版主,果然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