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文件可以降版本转化为16.6版本的文件吗?

楼主(2017-03-20):
    请问有人有办法吗?因为客户是17.2版本文件,而我们都用16.6的软件,请问谁有办法能把17.2版本的文件转换为16.6版本文件呢?太感谢各位了,谢谢!真的是不想用17.2的软件,因为库都是16.6的。请问有谁有办法吗?帮帮小妹吧!

网友(点评):
用论坛新版的skill即可!

网友A:
    目前是没方法降的,死了这条心吧,不过你的库如果是16.6的话这个还有办法:将板框结构和器件坐标导出来,然后导到16.6 PCB上再导入网表,再贴线就可以了!

网友B:
    难道高版本不兼容低版本的封装库???16.X是可以倒15.X的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高版本不兼容低版本的封装库???16.X是可以倒15.X的库啊

高版本可以用低版本的库,但一旦用了,如果库中的某个元件在高版本中编辑过,在低版本就再也不能打开用了。而且我用低版本的软件多些,也更熟练。真的不想换成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版本可以用低版本的库,但一旦用了,如果库中的某个元件在高版本中编辑过,在低版本就再也不能打开用了 ...

那就同时装吧  我同时装了17.0和16.6,可以共存,连switchversion.exe都不用

网友(点评):
allegro17.2 BRD可以转PADS9.5或者AD的PCB格式文件,亲测通过,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没方法降的,死了这条心吧,不过你的库如果是16.6的话这个还有办法:将板框结构和器件坐标导出来,然 ...

谢谢您的方法。但能说的详细一些吗?比如导板框结构是选export Sub-Drawing吗?导出元件坐标是用export placement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试验一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贴线应该如何操作呢?我用sub-drawing好像没有成功。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当然可以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方法。但能说的详细一些吗?比如导板框结构是选export Sub-Drawing吗?导出元件坐标是用export p ...

    其可以实现,但贴线好像不行,不好意思,说错了,把你17版的PCB和导出的线的stub-drawing发一份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版本可以用低版本的库,但一旦用了,如果库中的某个元件在高版本中编辑过,在低版本就再也不能打开用了 ...

    为什么要用高版本的去编辑覆盖呢?如果需要用到高版本的编辑,另存设计目录下啊, 而不是原始库目录里。
    建议把设计和库分开,原始库尽量不动,除非需要更新库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方法。但能说的详细一些吗?比如导板框结构是选export Sub-Drawing吗?导出元件坐标是用export p ...

    用Sub-Drawing导啊,首先16.6的BRD叠层和工作面大小,原点、精度等设置最好和17.2的设置一致,然后器件可以导Placement。如果用不了Sub-Drawing??  那么导DXF吧,这个应该都可以导吧,哪层的线路直接导到哪层就可以

网友:
    不能 两个区别太大了 无法转换

网友(2021-04-27):
    ALLEGRO高版本如何转低版本,办法只有一个同时安装两个个版本使用

网友(2021-05-28):
    好像可以 上次qq找人转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