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 的‘过孔’ 需要加焊盘?

楼主(2017-03-20):
1. 据我了解, 所以的过孔(PTH), 都有加焊盘(铜环 or Ring)的习惯。
2. 我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那个ring呢?特别是普通的via, 并不需要焊接。
3. 如果把via孔, 设计成类似NPTH 的样子(我的意思, 直接把走线连到孔上), 会有哪些风险呢?
谢谢!

网友A:
不加焊盘,走线连接性不好。

网友B:
可靠性问题吧
试想没有盘,就是没有那一圈铜,你能保证你电镀的铜能有效地镀紧在基材上?信号能有效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焊盘,走线连接性不好。

谢谢 耕耘!

“走线连接性不好”
这句话, 是否有经典文献的出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性问题吧
试想没有盘,就是没有那一圈铜,你能保证你电镀的铜能有效地镀紧在基材上?信号能有效的连接 ...

谢谢 Superlish!

我不太了解工艺。
您是否有相关文档可以分享?

谢谢!

网友:
内层有连接的就保留,没连接的就supress。你说的是那些表层无连接的via吧?

网友:
    不加焊盘没办法连接啊,而且焊盘最小单边外扩4mil,钻孔时候会先钻的比较大,再沉铜,把孔做到PCB的尺寸。楼主可以参观下PCB厂了解全面些。

网友:
    可以按6楼说的做。

网友(2017-07-10):
    你好
    這很好理解的
    如果沒有外面的盤

    那線路連接問題會比較多

    有多外面的盤,連接比較牢固
穩定性好

网友(2017-08-18):
    内层走线需要焊盘,没走线的层别焊盘可以拿掉,top与bottom需要焊盘,板厂才能电镀

网友(2020-01-07):
    可靠性不好,没有焊盘,孔内铜容易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