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find padstack 'LVIA-0.1/0.25' for via range 9 to 10.

楼主(2017-03-20):
expedition pcb用着时,电脑死机,然后强制关机,再开机,pcb打不开了,原理图可以正常打开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Error: Unable to find padstack 'LVIA-0.1/0.25' for via range 9 to 10.
    Error: Unable to load design (文件路径\工程文件夹名\PCB\Work\Layout_Temp\LayoutDB.lyt). Padstack missing from Padstack partition. No padstack called "LVIA-0.1/0.25" defined for via layer range 9 - 10
    如何解决,谢谢
以下方法已经试过,但无效
Look under All programs for the mentor Graphics SDD - System Tool - iCDB Project Backup program.
    Select the Project file and click OK.
    Under Project you have Clean Up, Create support package and Repair.

You can try to Clean Up or Repair the project.

网友:
    ray版主回答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类似Error: Unable to find padstack 'LVIA-0.1/0.25' for via range 9 to 10,一般都是由于原理图 ...

    感谢大侠。我复制一个电路工程到新建文件夹,该工程打不开,然后用原工程中的icdb覆盖,可以打开新工程,但是新建pcb时,出现如图提示,对应pcb文件不存在,关掉后没法新建。不知该怎么解决,谢谢。

    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原来的工程对PCB路径有定义了,所以需要楼主用文本打开XXX.prj工程配置文件,到关 ...

按照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ray

网友:
    这算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对于专业做PCB设计的来说,经常由于原理图的叠层数据比较旧,自己都要在另一个工程下先更新网表,然后自己手动更新最新的叠层。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A:
出现类似Error: Unable to find padstack 'LVIA-0.1/0.25' for via range 9 to 10,一般都是由于原理图 ...

原理图软件是capture的话这种方式好像不太行啊,或者是因为加密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A:

    看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