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蛮特别会是未来方向吗

楼主(2017-03-21):
(图片)

网友:
怎么没看到PCB板呢,太刁了

网友:
是否是对散热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分立器件搭的,难度不小。

网友:
直接器件搭建,省了中间PCB制板和贴片的步骤,成本是重点!

网友:
这是用于发功吗

网友:
不错不用画板了,顶起

网友:
像功放的内部电路

网友:
感觉到处都是电线,可靠性有没问题啊

网友(2017-07-21):
这是在还没发明PCB板时的点对点电路

网友:
我这边也有这种盒子,不过还是会有几块PCB板进行转接控制的。

楼主:
拉电线一样,

网友:
低密度的被动器件还可以。要是有IC的,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