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散热好不好,各路高手求指点

楼主(2017-03-21):
手头上有个项目由于空间很小,想参考下图来设计,不知道好不好,求高人指点

网友:
整板散热,还加风扇,散热做的很好。

网友A:
个人觉得风扇选型还有改进空间,做过热仿真的人不难看出,其流场不好,

网友:
看上去很高大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风扇选型还有改进空间,做过热仿真的人不难看出,其流场不好,

楼上大虾,流场是什么东东来呢,在哪里可看到,

网友:
感觉风扇没取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散片好特别,好奇它怎么加工的,

网友:
主要加工设备是CNC,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控铣床,将整个金属块按到设计形状进行加工,在机械加工中叫铣,铣出设计形状后再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我比较疑惑的是,风扇为什么不选用一个常规的翅片类型的,非要搞个高低粗细错开的,应该还是有点门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风扇选型还有改进空间,做过热仿真的人不难看出,其流场不好,

请问版主大师,风扇怎么改进,我是觉得这风扇便宜,

网友:
是比较怪,它应该后面有个弧形的后盖吧,选风扇可考虑离心风扇,离心风扇是贵点,但更适合此类风道,

网友:
我觉得加个冷板就行了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东东的后盖怎么设计的??

网友:
估计后盖是弧形设计,塑料壳,

网友:
后盖必开孔设计,至少要有风进去,

网友:
楼上的很懂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