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类差分仿真问题

楼主(2017-03-21):
请问下类似于图示那样的,由于器件布局很近走线很短,不能按常规差分布线了,只能布成类差分形式,这种情况下仿真是按照单端仿还是差分??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准确点呢?

网友A:
只要有结构,就可以提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结构,就可以提S参数

软件设置网络 需要定义差分吗?(布线达不到差分要求啊) 还是不用定义差分了直接设置端口提S参数?

网友:
s 参数本质上是无源结构的结构模型,以你这个例子,无论设不设置差分port它输出的s参数都是为s4p的有一个文件,差损,会损和线和线之间的耦合都会表示出来,你如果以单端提,后面也可以通过公式算出差分的参数曲线的,关键是你的技术要求你看差分的还是单端的特性

网友:
结构就是结构, 用来传信号的, 没有单端和差分之说
我们给它灌的信号才有

网友(2017-05-08):
这种到底算不算差分呢?个人决的不是差分,有人有不同意见吗

网友(2017-06-12):
就差分的效果而已,可以不当做差分,但可以传输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