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加湿器原理图,不明白,请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2017-03-21):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超声波加湿器的电路。右边方框中的看不懂。清帮忙详细解释一下具体的过程。

网友:
我表示真的看不明白。

咪兔!>_<|||

网友:
方框內放了一個類似晶振的符號,你認為那是什麼東西。

网友:
菜英文補救教學

超声波加湿器 = Ultrasonic Humidifier Diffuser

网友A:
提点你一下:
1 这个电路要淘汰,缺点是那个三极管发热太大。
2 使用MOSFET的,做共振的现在比较常用。

网友:
谁来说下原理。

网友B:
友情相助,溫馨提示。

考畢茲振盪器(Colpitts oscillator)?  哈特萊振盪器(Hartley oscillator)? 皮爾斯震盪器(Pierce oscillator)?

楼主(2017-04-26):
引用 网友A:
提点你一下:
1 这个电路要淘汰,缺点是那个三极管发热太大。
2 使用MOSFET的,做共振的现在比较常用。

你有做过类似的超声波加湿器吗?能否说说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相助,溫馨提示。

考畢茲振盪器(Colpitts oscillator)?  哈特萊振盪器(Hartley oscillator)? 皮 ...

就是这几种电路的变形,无奈,我没学过这几种电路。你能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吗? 图中晶振一样的的振动换能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几种电路的变形,无奈,我没学过这几种电路。你能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吗? 图中晶振一样的的振动换 ...

『我没学过这几种电路』  =>  那就先參考這裡面的解說........

http://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oscillator/crystal.html

https://www.ctimes.com.tw/DispArt/tw/IC/Crystal/%E5%85%B6%E4%BB%96%E5%84%80%E5%99%A8%E8%A8%AD%E5%82%99/020705130723.shtml

http://data.eefocus.com/myspace/0/479/bbs/2009-04-22/1240384004_486c350d.pdf

网友:
这个电路在模电、和高频电路好像见过,查一下大学数据,是一个谐振电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