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86 带小负载时 电感会发出声音(TI)

楼主(2017-03-22):
    tps61086  带小负载时 电感会发出声音   这是一款TI  的升压IC   输入2.5-6.0v    输出可以做到18v  当输出电流在20ma以内电感会发出声音    ,电流大的时候就不会

    又來了!先確定是電感在叫,還是電容在叫。>_<|||

楼主:
    确定是电感在响

    如何確認?

网友:
    貼片式陶瓷電容器(MLCC)發出聲音的原因

    晶片型陶瓷電容(MLCC)發出聲音的問題.pdf

网友A:
    轻载的时候电源芯片工作在DCM,这时候开关频率低,有机会在人耳听到的范围。负载变大的时候,芯片切换CCM模式,开关频率超出人耳范围。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芯片在CCM模式,但是轻载的时候DCDC转换效率会低些,功耗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轻载的时候电源芯片工作在DCM,这时候开关频率低,有机会在人耳听到的范围。负载变大的时候,芯片切换CCM模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

那怎么修改才能不让电感发出声音,输出的时候必须要有小电流输出的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波形输出是方波   但每一段方波之间会有一条直线 (这是不是电感“打嗝”)    而且方波中间偶尔夹杂点正弦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半是电容叫吧,加个电解就知道了

网友:
    換別家廠牌的電感氣。或是換有包覆防干擾型的電感器,可解決大多數電感器產生雜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专业

    仔细看器件手册,一般芯片由推荐芯片使用的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器件手册,一般芯片由推荐芯片使用的注意事项。

    你把電容換成鉭電容或者電解試試,或者測試SW端波形,觀看波形是否符合IC工作要求和範圍,如輕載模式等。換電容要考慮輸出   和輸入。。。

网友(2017-05-06):
    电感量略减小,可以试试。

网友(2018-04-10):
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