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中在PCB中怎么删除器件的焊盘(padstack),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7-03-22):
cr5000中在PCB中怎么删除器件的焊盘(padstack),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2017-07-25):
    通过编辑库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带pin号的我记得只能在库里删 而且不能直接更新 要重新BA FA才行

网友(2018-03-13):
    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网友(2018-08-16):
    不想编辑库的话,可以用避让的办法把焊盘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