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开窗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7-03-22):
加工一个板子,板厂回复“”双面开窗的过孔孔径太小无法做到油墨不入孔,不堵孔现象,需将孔径加大"。为什么孔小,油墨还能入孔,不是孔大才会更容易么?请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你看下pcb开窗比过孔大多少??  按理解好像是开窗小了,需要加大开窗孔径,不是过孔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pcb开窗比过孔大多少??  按理解好像是开窗小了,需要加大开窗孔径,不是过孔孔径

我是在芯片底层大面积开窗的,芯片下面本身有个焊盘,中间打了一些GND孔,针对这些孔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芯片底层大面积开窗的,芯片下面本身有个焊盘,中间打了一些GND孔,针对这些孔出现的这个问题。

问板厂看下是否描述问题有误?

网友B:
只要有孔,油墨就会进去。
你选接受油墨入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孔,油墨就会进去。
你选接受油墨入孔就可以。

我是这样选的,只是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那段话的重点是“不堵孔现象”吧?过孔孔径太小油墨入孔会堵孔,孔径大一点就不会堵孔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段话的重点是“不堵孔现象”吧?过孔孔径太小油墨入孔会堵孔,孔径大一点就不会堵孔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许是吧,不太懂加工工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段话的重点是“不堵孔现象”吧?过孔孔径太小油墨入孔会堵孔,孔径大一点就不会堵孔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问题是楼主说的孔的散热的大焊盘中的孔,双面都大面积开窗了的,这些孔一般怎么会有油墨呢?不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楼主说的孔的散热的大焊盘中的孔,双面都大面积开窗了的,这些孔一般怎么会有油墨呢?不解哦

我对于油墨的理解只限于绿油,没有接触过PCB 板厂,也觉得奇怪,能想到影响那些via 的只有PCB 表面处理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楼主说的孔的散热的大焊盘中的孔,双面都大面积开窗了的,这些孔一般怎么会有油墨呢?不解哦

同学,好像真的是油墨影响的。刚才查了下PCB 制板流程,有这样一段:“丝印阻焊油墨或贴阻焊干膜:在板上印刷一层阻焊油墨......或贴上一层阻焊干膜,经曝光,显影后做成阻焊图形”,重点是这个油墨先覆盖整个板子,再经过曝光、显影把不需要的部分去除的

网友(2017-06-18):
這個跟製程有關,跟孔徑大小沒關;防焊層設定好,應該不致於會有板大說的問題才對!

网友(2020-01-07):
因为孔太小,孔内油墨显影不掉,药水进去交换率不好,会有油墨进孔甚至堵孔,一般小于0.3mm的孔双面开窗会有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