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PLD芯片XC9572设计手册或者参考电路图啊

楼主(2017-03-22):
谁有cpld芯片XC9572设计手册或者参考电路图啊,不是数据手册,给传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
现在还用这么古董的东西?这要什么参考图,电源连电源,地连地,时钟放在时钟管脚,IO分配好就完了呗。如果都是3.3V,核电压和IO电压放一起都行。

网友A:
这参考实在没啥意义,除了电源,地,jtag都是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参考实在没啥意义,除了电源,地,jtag都是IO

谢谢啦

网友:
注意时钟信号是特定管脚,JTAG是已经定义好的管脚。

网友:
開發板使用手冊(含原理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