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dsn网表导入pads有报错,怎么搞

楼主(2017-03-22):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TSOT-23 >
U2               TSOT-23
Part name already used U3
U3               SOT23-6
Part name already used U4
U4               J-LEAD44
Part name already used U5
U5               MSOP-10-0.5MM
Part name already used U6
U6               SO-8
Part name already used U7
U7               MSOP-8-3.1X3.1MM
Part name already used YX1
YX1              XTAL4_2.5X2.0
Mixing nets +1_8VD R15 2 1V8D U5 10
U5.10 U5.9 C19.1 R13.2 R12.2 R14.2 R15.2
Mixing nets AGND C19 2 GND YX1 2
C28.2 C13.2 C18.2 C19.2 YX1.2 J2.3 C6.2 C21.2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A:
    封装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有器件位号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有器件位号重复

    谢谢指点。客户更新了网络,我按照DSN网表导入PADS的资料进行导入网表,然后报错了。

网友B:
    你封装库没有对应的PCB封装

楼主(2017-04-28):
引用 网友B:
    你封装库没有对应的PCB封装

    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