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放电问题

楼主(2017-03-22):
最近测试了一块开关电源,出了点小问题,就是供电断了后,开关电源中的大电容需要放电,我是接一个220V的风扇在大电容的两侧进行放电,第一次成功的放了电,第二次的时候采用同样的方法放电,然后把滤波的钽电容烧了,另外,我这边两次放电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位置,不存在接错的地方,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开关电源放电时候会烧电路,如下图,望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可能是风扇启动瞬间电流太大,用阻值大些的电阻放电吧

网友A(2017-04-25):
风扇是感性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感性负载吧

没懂什么意思耶

网友(2017-06-19):
风扇停转,产生反向电动势,建议在风扇两侧再并一个泄放二极管,或者换一个非感性的放电通路

网友:
貼張圖片你應該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