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金板bga区域有必要单独做osp吗?

楼主(2017-03-22):
板厂建议bga区域osp,其他地方化金。说bga区域容易导致跳镀。
想问下这两种工艺抗氧化易焊接性有什么差异?
单纯的化金板和osp板哪个价格贵 大概差多少?

网友:
    BGA焊盘密度过高,的确osp比较好

网友A:
    osp焊接要优于沉金 肯定是混合的比单项的贵 差不了多少 几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p焊接要优于沉金 肯定是混合的比单项的贵 差不了多少 几百左右

那化金和osp比的优点有哪些?现在的板子普遍都用化金,一定是有它的优势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化金和osp比的优点有哪些?现在的板子普遍都用化金,一定是有它的优势的吧。

    沉金保存周期长,不易被氧化,方便存储。

网友:
    OSP的表面更容易焊接,良率高,适合批量生产比较大的。沉金保存时间长,相对无铅喷锡焊接好些,比OSP差,适合打开以后焊完剩了几块,下次再焊。就是说可以吃剩菜。

网友(2018-03-02):
    OSP表面焊盘会更平整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A:
    osp焊接要优于沉金 肯定是混合的比单项的贵 差不了多少 几百左右

沉金易于保存,一般条件下可以存放一年没问题,一般为小批量性生产;OSP一般在3-6个月保存时间,否者可焊性变差,大批量 ,有小BGA的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