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百兆跑不起

楼主(2017-03-22):
USB几十兆能运行,上百兆跑不起,在pcb设计时我控了90欧的,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降速能跑,估计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速能跑,估计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我的USB走线是从主板到控制板,主板上线长900mil,控制板上1100mil,参考完整,并且包地完整。是不是线太长啊?

主板到控制板是怎麼連接的?用時麼樣的纜線?^_^

网友B:
看看是否电路中存在电容过大问题,例如TVS的电容值(如果存在的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电路中存在电容过大问题,例如TVS的电容值(如果存在的话)等

好的,谢谢!

网友C:
    900mil 不长,估计还是参考层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00mil 不长,估计还是参考层问题

    总的有2000mil  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的有2000mil  很高了

2000不算长

网友:
    不算长, 可以测试一下信号。

网友:
    把板子传上来看看?

网友E:
    额,你没有回答狗大神的问题,你两个板子是怎么连接的,线缆,专门连接器,还是排针什么的?? PCB阻抗控制好只是一个,接线有问题照样是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你没有回答狗大神的问题,你两个板子是怎么连接的,线缆,专门连接器,还是排针什么的?? PCB阻抗控制 ...

排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针连接的

    那就得看你设计了,直插弯插?USB和GND分布情况,排针周围信号分布,排针脚距,排针长度,标贴还是通孔,通孔的话背面stub有多长,因为普通排针的话这块阻抗是100%有问题的,480M的处理不好,跑不通很正常的。以前只拿排针跑12M的USB,480M的还是算了。速率也不高,随便拿个示波器测下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
    上的走线图和接口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