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15.51版本如何用 skill 对 spacing table进行修改?

楼主(2017-03-23):
    手动一个个修改太费时间了
    试过用录制的方法。。。但是它只是按照列表顺序对设置进行修改,不同的板子,设置的数量不同,排序也不同,不能做通用的处理
    打开路径是
    cns space table
    能否用skill读取Net Spacing Type Properties以及Area Property参数?并且设置Net Spacing Constraint Set??
    前提是用skill,和15.51版本

    补充内容 (2017-2-27 09:10):
    用16版本打开15版本后,发现这个设置在cmgr/spacing/region和cmgr/spacing/net class-class这两个位置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用SKILL调出来后,新规则不也是需要一个个改吗?
    如果是规则复用,你可以导入啊。
    或者你就用有规则的BRD当做模板,导入新的网表做新设计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用SKILL调出来后,新规则不也是需要一个个改吗?
    如果是规则复用,你可以导入啊。
    或 ...

    skill的好处,就是能批量处理重复的内容
    手动一整天都完成不了的,用skill几秒就解决了
    不同的brd,rule设置完全不同的,我就算导也只能极小一部分
    关键是,Region Area区域完全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ill的好处,就是能批量处理重复的内容
    手动一整天都完成不了的,用skill几秒就解决了
    不同的brd,r ...

    不知道我理解有问题还是您表述有问题
    (1)、同意你说的SKILL的看法
    (2)、同意你说的不同的东西
    (3)、你要用1去处理2??--- 1中“处理重复的内容”,估计你说的是重复设置线宽线距这些步骤,但是这些就是2中很多不确定的的东西,就如你所说的那些,那他就不能被定义为“重复的内容”了,重复的只是步骤,而不是内容
    (4)、公司内部的应该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工艺和PCB一一对应,工艺编程输出的格式是什么,对应这边PCB用SKILL导入的格式就是什么,应该可以用SKILL设置常用的。但是像一些特殊的感觉也难实现,比如一些特殊的NET,SKIL怎么去识别你要加那些属性给它?您说的Area区域规则,SKILL怎么识别板子需要加区域呢?
    (5)、感觉和设叠层一样。设置叠层是重复动作吧,但是每一层不一样的,用SKILL后还是需要一个个设置,

网友B:
    写过16.6的,axlCnsList获取约束集列表,然后逐个检查设置,axlCNSGetSpacing/axlCNSSetSpacing。
    但是只能设置通用的,还是有局限。
    不知道你的版本有没有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有问题还是您表述有问题
    (1)、同意你说的SKILL的看法
    (2)、同意你说的不同的东西

    我就是需要用skill处理判断条件明确的一些重复动作,比如如图片,
    如果Area Property 是 Bga, 我的Net Spacing Constraint Set就需要改成BGA
    如果板子很大,rule很复杂,光Bga区域内就有两三千条,一个个点击是不是要一整天?我在16版本就可以一键操作,就两三秒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过16.6的,axlCnsList获取约束集列表,然后逐个检查设置,axlCNSGetSpacing/axlCNSSetSpacing。
    但是只 ...

    只需要15.5的,16版的Cmgr就能一键全设置了

网友(2018-09-14):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需要用skill处理判断条件明确的一些重复动作,比如如图片,
    如果Area Property 是 Bga, 我的Net  ...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   看起来使用方便多了

    能不能讲讲怎么设置成这样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不要让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