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使用skill创建shape,并且不出现Filled Rectangle类型?

楼主(2017-03-23):
    在使用 axlDBCreateOpenShape 和 axlDBCreateCloseShape 时,若创建的图形是矩形,生成的shape会自动转换成Filled Rectangle类型,这个类型的shape在导出dxf的时候,是填充的矩形,而不是shape那样只有边界的透明图形
    有什么办法在创建矩形图形的时候,只用shape类型呢?

    为什么我问的都没人回答呢?

网友A:
    SHAP在不同CLASS表现形式不一样的,你创建在哪层了?
    你在ALLEGRO里面用下命令画下铜皮选不同CLASS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在不同CLASS表现形式不一样的,你创建在哪层了?
    你在ALLEGRO里面用下命令画下铜皮选不同CLASS就知道 ...

    用add shape指令画出来的当然是shape类型的
    但我需要用skill拷贝到其他层面,或者根据坐标值画shape
    用axlDBCreateOpenShape和axlDBCreateCloseShape时,如果图形刚好是矩形,则会变成Filled Rectangle类型,这种类型,在导出dxf的时候是填充的图形,底下的内容都看不到了

    前提是用skill,谢谢
    如果我需要一次性画一千个方框,难道我还用add shape一个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