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调电流芯片

楼主(2017-03-23):
液态镜头,电流要求输入是-250mA到250mA。有没有用过电流可调节的芯片的,求推荐,小弟暂时没有头绪。还在纠结中。

网友A:
    有点难以理解,一般的芯片不是标着最大输出电流吗,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以理解,一般的芯片不是标着最大输出电流吗,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我也是一样,也卡在这里了,但是我想了想,感觉这个液态镜头的内阻是固定的,所以只能通过调节电流来改变内部的镜头角度。感觉比较高端。还有就是,没弄明白这个负电流是怎么来的,我就纳了闷了。负电流是什么什么鬼。。。

网友B:
    电流大小是由负载来决定的,数字电源芯片由可编程电压输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小是由负载来决定的,数字电源芯片由可编程电压输出的功能。

哦?好像有道理,有能调节电压的芯片推荐么?

网友:
    ..........高大上的技术,不过电流电压负只是一个方向罢了,大概看了下这技术,可能两个电极是无属性的,随便那边正,哪边负都可以实现变焦,当然也可能正电压曲率变大,负电压曲率变小之类的。所以就有了-250~+250mA。
    我看介绍貌似是电场作用来调整的,非常省电,并不会有电流,不然相机调整几下焦距就要充电了,好没意思。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值。你先确定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吧,电压的参考下平时的DC芯片,电流了去看下LED驱动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