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闩锁是干啥的?求指导

楼主(2017-03-23):
防闩锁是干啥的?求指导  可参看附件资料

网友:
Latch-Up)是一種伴隨ESD)突波出現的問題。

芯片有防Latch-Up)功能,表示芯片設計時對突波所造成的Latch-Up)問題,有做特別的處理。

請參照芯片資料第一頁,右下角的 Product Highlight 第一點︰
Trench Isolation Guards Against Latch-Up. A dielectric trench separates the P and N channel transistors to prevent latch-up even under severe overvoltage condi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閂鎖(Latch-Up)是一種伴隨靜電(ESD)突波出現的問題。

芯片有防閂鎖(Latch-Up)功能,表示芯片設計 ...

你有没有用过LCA-200K-20M,用作小信号放大的?

Ultra-Low-Noise Current Amplifier-LCA-200K-20M-弱电流放大器.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LCA-200K-20M,用作小信号放大的?

哈!哈!蠻高檔的玩意兒~

一句話……沒用過!

网友:
http://blog.163.com/lai_laite/blog/static/77510524200853942235/ 网上搜的

闩锁效应是CMOS工艺所特有的寄生效应,严重会导致电路的失效,甚至烧毁芯片。闩锁效应是由NMOS的有源区、P衬底、N阱、PMOS的有源区构成的n-p-n-p结构产生的,当其中一个三极管正偏时,就会构成正反馈形成闩锁。避免闩锁的方法就是要减小衬底和N阱的寄生电阻,使寄生的三极管不会处于正偏状态。

   静电是一种看不见的破坏力,会对电子元器件产生影响。ESD 和相关的电压瞬变都会引起闩锁效应(latch-up)是半导体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有一个强电场施加在器件结构中的氧化物薄膜上,则该氧化物薄膜就会因介质击穿而损坏。很细的金属化迹线会由于大电流而损坏,并会由于浪涌电流造成的过热而形成开路。这就是所谓的“闩锁效应”。在闩锁情况下,器件在电源与地之间形成短路,造成大电流、EOS(电过载)和器件损坏。

   MOS工艺含有许多内在的双极型晶体管。在CMOS工艺下,阱与衬底结合会导致寄生的n-p-n-p结构。这些结构会导致VDD和VSS线的短路,从而通常会破坏芯片,或者引起系统错误。
 例如,在n阱结构中,n-p-n-p结构是由NMOS的源,p衬底,n阱和PMOS的源构成的。当两个双极型晶体管之一前向偏置时(例如由于流经阱或衬底的电流引起),会引起另一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增加。这个正反馈将不断地引起电流增加,直到电路出故障,或者烧掉。
 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阱和衬底接触来避免闩锁效应。闩锁效应在早期的CMOS工艺中很重要。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在近些年,工艺的改进和设计的优化已经消除了闩锁的危险。

Latch up 的定义
􀂃 Latch up 最易产生在易受外部干扰的I/O电路处, 也偶尔发生在内部电路
􀂃 Latch up 是指cmos晶片中, 在电源power VDD和地线GND(VSS)之间由于寄生的PNP和NPN双极性BJT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低阻抗通路, 它的存在会使VDD和GND之间产生大电流
􀂃 随着IC制造工艺的发展, 封装密度和集成度越来越高,产生Latch up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 Latch up 产生的过度电流量可能会使芯片产生永久性的破坏, Latch up 的防范是IC Layout 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Latch up 的原理分析

    Q1为一垂直式PNP BJT, 基极(base)是nwell, 基极到集电极(collector)的增益可达数百倍;Q2是一侧面式的NPN BJT,基极为P substrate,到集电极的增益可达数十倍;Rwell是nwell的寄生电阻;Rsub是substrate电阻。
      以上四元件构成可控硅(SCR)电路,当无外界干扰未引起触发时,两个BJT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电流是C-B的反向漏电流构成,电流增益非常小,此时Latch up不会产生。当其中一个BJT的集电极电流受外
部干扰突然增加到一定值时,会反馈至另一个BJT,从而使两个BJT因触发而导通,VDD至GND(VSS)间
形成低抗通路,Latch up由此而产生。
产生Latch up 的具体原因
• 芯片一开始工作时VDD变化导致nwell和P substrate间寄生电容中产生足够的电流,当VDD变化率大到一定地步,将会引起Latch up。
• 当I/O的信号变化超出VDD-GND(VSS)的范围时,有大电流在芯片中产生,也会导致SCR的触发。
• ESD静电加压,可能会从保护电路中引入少量带电载子到well或substrate中,也会引起SCR的触发。
• 当很多的驱动器同时动作,负载过大使power和gnd突然变化,也有可能打开SCR的一个BJT。
• Well 侧面漏电流过大。
防止Latch up 的方法
• 在基体(substrate)上改变金属的掺杂,降低BJT的增益
• 避免source和drain的正向偏压
• 增加一个轻掺杂的layer在重掺杂的基体上,阻止侧面电流从垂直BJT到低阻基体上的通路
• 使用Guard ring: P+ ring环绕nmos并接GND;N+ ring环绕pmos 并接VDD,一方面可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另一方面可阻止栽子到达BJT的基极。如果可能,可再增加两圈ring。
• Substrate contact和well contact应尽量靠近source,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
• 使nmos尽量靠近GND,pmos尽量靠近VDD,保持足够的距离在pmos 和nmos之间以降低引发SCR的可能
• 除在I/O处需采取防Latch up的措施外,凡接I/O的内部mos 也应圈guard ring。
• I/O处尽量不使用pmos(nwel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閂鎖(Latch-Up)是一種伴隨靜電(ESD)突波出現的問題。

芯片有防閂鎖(Latch-Up)功能,表示芯片設計 ...

狗搭, 可否繼續沿用這麼清楚的表達方式解釋更詳盡呢,譬如從設計端如何避免等,也可給大家做個知識普及,謝謝!

都被你貼完了,我還要講什麼?>_<|||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狗搭, 可否繼續沿用這麼清楚的表達方式解釋更詳盡呢,譬如從設計端如何避免等,也可給大家做個知識普及, ...

狗哥,貼的是沒有辦法,狗糧才是大家的口味。~~~~~~~~~

有是有,但全洋文兒~>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哥,貼的是沒有辦法,狗糧才是大家的口味。~~~~~~~~~

淚奔,一棒子打回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