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

楼主(2017-03-23):
pads中差分线能想allegro中那样一起走吗?如果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行。。PADS是个垃圾软件。。。。。用AD都比它强。。。

网友(点评):
两个软件我都有在用,只能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习惯问题更有形响一些,PADS的同步功能和过滤器,复用,右键功能可以把AD秒成渣。但AD是推挤和总线走线,连线同样可以把PADS秒成渣。

网友B:
    设置好差分规则后,可以到Router中走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差分规则后,可以到Router中走差分线

    我走线都是在layout里走的,切换到Router里走了差分线,在切换到layout 里,对数据会有影响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走线都是在layout里走的,切换到Router里走了差分线,在切换到layout 里,对数据会有影响没?

    没影响我都是在layout里面布局,router里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影响我都是在layout里面布局,router里面走线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
    Router中走差分

网友:
    转到mentor中布线,比allegro更牛。

网友:
    楼上的正解,PADS+mentor的搭配也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PADS是个垃圾软件。。。。。用AD都比它强。。。

    AD不卡的话应该很强

网友:
    不知道阿里狗怎么走的,是可以几组同时走吗?

PADS我都是在ROUTER里设置,设置和走线感觉比AD好用。遇到因拓扑结构
问题连不上,可以在LAYOUT中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