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7-03-23):
图中红色框内的PNP管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限流 鉴定完毕

网友:
    电源过流保护

网友:
    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A:
不像是过流保护啊,10Ω电阻所分到的电压远远低于0.7V,这得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能使三极管导通,感觉应该是短路保护.
没有PNP型三极管的情况:
1.未短路:

2.负载短路:

加入PNP型三极管的情况:
1.未短路:

2.负载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过流保护啊,10Ω电阻所分到的电压远远低于0.7V,这得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能使三极管导通,感觉应该是短 ...

兄弟,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Multisim,一款家喻户晓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