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板边三段不连续的铺铜是何作用

楼主(2017-03-23):
如图为6U板卡的下板边,有三段不连续的铺铜是什么作用,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静电保护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保护条吧

静电保护条不应该是一条完整铺铜到固定螺丝孔吗?

网友:
都是会和机箱接触到的 即使不是一条完整的铜皮  这个地方需要漏铜的

网友B:
静电条,可以看规范要求,接有高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条,可以看规范要求,接有高阻的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是哪个规范,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请问这是哪个规范,我学习学习

可以看下这个

网友:
ATCA板卡一般也会这么处理

网友:
静电泄放电,防静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