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pak 18新功能,吊丝有福了,看看封装的你有新收获不

楼主(2017-03-23):
其实我觉得把划网格简单化 才是最实惠的更新。
下次有机会 在siwave内溜下icepak的操作。

1.网格节点温度 怎么理解?

网友:
1.网格节点温度 怎么理解?
是否可理解如封装的Delphi模型中节点的温度监控,

网友:
希望icepak后处理能力能做的更好,这次可取面上点数据,就是一个提升,比较方便去分析数据,

网友:
哪里有软件下载啊  我还在用16.0版本 仿封装不够用了 过孔和DA都无法建模,Denny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请教下,如何才能有效的划分外部导入布线信息的PCB呢?我目前划分计算后,热导率与布线走向匹配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