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对单片机端口拉低电压!

楼主(2017-03-23):
一般来说普通的示波器测试电路时候是不会对于测试的电路产生干扰的,可最近在开发某一种产品的时候,本来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空闲时候的I/O口AD值为1023,可是当我用示波器测试该端口的电压时候,莫名奇妙的使单片机这个端口的电压的AD值变成了999,有点没明白这个原因

网友A:
那是對大訊號而言沒有影響,小訊號來說你覺得會不會?

你在待測電路上並上一個 1M 的探棒,有沒有影響是看你想看到多細的變化。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對大訊號而言沒有影響,小訊號來說你覺得會不會?

你在待測電路上並上一個 1M 的探棒,有沒有影響是 ...

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总感觉测量仪器的前提是不干扰检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仪器都有一定的内阻,对被测试对象来说就相当于一个负载,当这个负载阻抗很大时,比如版主说的兆欧级, ...

那照这么说,我们平时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时候不准确咯

网友C:
如果只是测直流电压值,万用表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测直流电压值,万用表更准。

我用的是普源的示波器,感觉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可能是我其它方面引起的,原因还没有找到的。

网友D:
只能説你测试电路上信号电压不纯,有较大输入纹波。当加示波器时,示波器测试笔内的滤波电路帮你吸收了部份纹波电压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説你测试电路上信号电压不纯,有较大输入纹波。当加示波器时,示波器测试笔内的滤波电路帮你吸收了部份 ...

电路中存在电容的充放电,可能会产生类似于纹波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