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Kill 程式碼顯示問題

楼主(2017-03-24):
我是skill 初學
請問skill 裡如何 開関 Via , Drc的顯示
現在試etch , pin 都沒問題,但Via , Drc的顯示一直沒做用,是程式碼錯了嗎?...
請高人只點...
感謝...
axlVisibleLayer("Etch/Top" t)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axlVisibleLayer("Drc" t)
axlVisibleLayer("Via/Top" t)
axlVisibleUpdate(t)

此問題已解決...名稱修正就可以了...感謝....

网友A:
层名字错了,自己去对照一下algro里面的层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名字错了,自己去对照一下algro里面的层名字

了解,感謝,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