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小知识

楼主(2017-03-24):
       网络产品外壳使用最多的为钣金,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为了更好的保护内部结构,增加产品的强度,钣金具有更好的机械性能,强度及延展性,在受到外力冲击时不致于轻易被破坏;其次钣金具有很好的屏蔽功能,所有电子设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电磁辐射,对周边电子设备进行干扰及人身危害,而钣金在设计合理的状态之下完全可以进行屏蔽;第三,相对于其它金属,材料成本较低,可加工性更为简单,对于批量生产时同样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钣金可分为各种金属材质,比如不锈钢板,铝板,镀锌钢板,冷轧板等等;在网络设备中很更的使用到的是镀锌钢板,下面我们简单介绍镀锌钢板的一些小知识。
       所谓镀锌板是指表面镀有一层锌的钢板,镀锌工艺分为两种,即热浸镀锌钢板(GI)和电镀锌钢板(EG),GI料应用更为广泛。钢板的材质也是不尽相同,每个厂商都是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工艺,所产生的机械性能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听到说汽车外壳加工中,相同厚度相同形状的汽车零件,进口料好加工,国产料不好加工,不良率特别高的原因了。

网友:
GI和EG的区别在那里?

楼主:
GI料和EG料主要表现在机械性能方面,由于GI料所使用的底料也就是材质不同,抗拉强度在230~400MPA之间,而EG料底料单一,抗拉强度在270~370MPA,GI料硬度HRB 在40~67之间,而EG料硬度HRB 在42~60之间,由于机械性能之间的差异,产品设计都考虑到加工可行性,也会存在稍微差别,比如折弯过程中,GI内角可直接做以90度,而EG料必须保留一个料厚的圆角。

网友:
楼主对结构知识了解很广啊,希望有更多结构知识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