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在Route Keep Out 的範圍中, 如何鋪一塊銅?

楼主(2017-03-24):
請教大神, 在Route Keep Out 的範圍中, 如何設置可以再鋪進ㄧ塊銅箔?

网友A:
    可以给keep out加个Shapes_allowed的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某一层铺铜的话,可以分别Routekeepout设置了,COPY就行

网友:
    直接铺上静态铜即可,显示drc无所谓,并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keep out加个Shapes_allowed的属性就可以了

Shapes_allowed的属性  这个属性在哪里增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apes_allowed的属性  这个属性在哪里增加啊

    Edit>properties,在find栏只勾选shape,选中你要加属性的那个Route keep out,然后选择shapes_allowed就好了。

网友:
    直接静态铜,DRC WAIV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