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2005中心库升级

楼主(2017-03-24):
本人想把2005的中心库升级,升级成7.9.3能用的,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弄,或者把2005的中心库封装转成allergo的封装库也行,但目测第一种容易点,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在EE9.3环境打开中心库吧,一般能直接升级上去的,没什么太特别的。

在9.3里直接导入2005的中心库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报错的图片发上来瞧瞧吧

现在已经换成2005版本了,之前用7.9.3会报错,你知道怎么升级中心库吗

ray

网友B:
之前碰过带有定制过DATABOOK的2005中心库,里面带有很多汉字自定义属性,没办法升级,现在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碰过带有定制过DATABOOK的2005中心库,里面带有很多汉字自定义属性,没办法升级,现在也没解决

普通的中心库怎么升级,你会吗。求教

网友:
和版主所说一样,普通升级都不需要太特别步骤,只需要在EE7.9.3版本打开LIB.LMC,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至于你报错,报什么错,还得i截图具体分析,不然没法判断

网友(2017-06-08):
2005的中心库有2中格式:一种DX Design 一种Design Capture的,第一种应该是可以直接兼容,第二中就不行了

网友:
你好,你那还有EE2005 SP3的安装包吗?在网上找了一天了没找到

网友(2019-05-24):
    来学习的,mark下,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