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控制阻抗 还是控制 回流路径

楼主(2017-03-24):
求解答:
我们在画高速pcb板的时候,在高速线上不可避免会放一些电阻电容,有些设计会把阻容焊盘的下面参考地挖空一块,来保持阻抗的一致性,但是一般的设计都没有去特意这样设计,我想问这两种设计在原理上面有什么差异点?

网友:
可以有不同,在原理图上如果是高速信号可以加标记,如果不是可以不用加。

网友:
没啥太大不同,就算这样也不可能阻抗一定匹配的,得仿真才行,一般就直接连了

网友A:
通常阻容的焊盘比走线要宽很多,所以这部分的阻抗会偏低很多,对于高速来讲,信号可以分辨到这个尺寸的不连续因数,因此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进行优化,如果信号速率分辨不出,则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阻容的焊盘比走线要宽很多,所以这部分的阻抗会偏低很多,对于高速来讲,信号可以分辨到这个尺寸的不连 ...

挖多大合适呢

网友:
长为50mil,宽为70mil的一个矩形,也就是挖空的形状为和电容长度相等,和两个电容并排的宽度稍微宽一点。这样的设计会让通道的阻抗一致性最好。

网友(2017-12-07):
如果TOP的電容底下L2_GND挖空~回返電流會往哪走呢?

网友:
還有如果PCIE CONN 高速線PIN腳底下全挖空, 這樣回返電流是走PIN腳旁邊的GND PIN腳嗎?

网友(2018-02-27):
引用 网友A:
通常阻容的焊盘比走线要宽很多,所以这部分的阻抗会偏低很多,对于高速来讲,信号可以分辨到这个尺寸的不连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