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建PCB封装问题。关于自定义paste Mask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
以前用pads时,可以自定义焊盘的paste mask,即:根据需要,在paste mask层画闭合的外形,然后再选中该外形和焊盘,点击【组合】,这样就可以新生成一个自定义焊盘,他们是一个整体。选中焊盘时,这些paste 层的形状也会一起被选中。

但是,在altium里头没有这个功能。。我想问的是,在altium里头,是不是,只需要在paste mask层画好对应的开孔外形就好,这些外形不需要跟焊盘【组合】在一起?

谢谢。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的。
你只要在编辑封装的时候画上paste图案,这个图案就属于这个器件了。在板子里也是在paste层。出图的时候也就在paste层。

楼主:
好吧。。只能这样理解了。。。还是喜欢PADS建封装的方式。。。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