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快速將PCB零件值擺放

楼主(2017-03-26):
    之前在EDA360論壇里有個高手寫了個腳本文件(Silk_Rotation),一鍵將零件編號置中且和零件的方向一致,非常好用。懇請論壇高手也寫這樣一個腳本,就是一鍵將零件值置中且和零件的方向一致(圖1),如果按一般方法只能擺成如圖這樣(圖2),還要一個個手工調,多了很麻煩

    圖1

    圖1

    圖2

    圖2

网友A:
    Altium Designer,Protel99se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Protel99se的脚本?

    說成是腳本可能不準確,Silk_Rotation東東這個非常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成是腳本可能不準確,Silk_Rotation東東這個非常好用

你的意思是要做贴片图,把位号放在元件的中间对不?

    如果是,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下试试:
    第一步,选中元器件丝印号;
第二步,在tring type 的designator一栏,选中same(这里要注意,否则,无法修改);
第三部。找到 autoposition一栏,选择center, 元器件丝印就会自动放置到中心位置。(建议元件的参考点都是在元件的中心)

网友:
    1.選中元器件
2.Edit / Align / Position Component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做贴片图,把位号放在元件的中间对不?

如果是,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下试试:

    謝謝解答,我試了下只能把絲印擺在中,但不能和零件方向一致

网友:
    5楼方法好像在书上见过,可以一次全部搞定

网友:
    我是按5楼方法做的,原件方向一致,有解决方法告诉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下的

网友:
    不是有全局性设置麽,还要写个脚本怎么高效率啊

网友(2017-07-10):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