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这些NC的到底要不要?

楼主(2017-03-26):
如图,参考的资料里面J1,J9,L1,L9,M7有两种不同的接法,问下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兼容画法而已。你注意一下原理图中的DDR3容量就知道了。
比如说128x16bit用不到那些NC脚,但是256X16bit就能用到了

网友:
如果没看错是美光的颗粒,资料写的很清楚,不连,你说的第二种接法我也想学习一下看看到底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
  • ODT1CS1N 是為了雙顆粒封裝DDP︰Dual Die Package)預留的。
  • A15 是為了加大容量預留的(多了一根地址線容量變大)。
  • CKE0 是為了不同封裝管腳定義預留的,因為 Pin K9 也是 CKE0,推測是某種封裝的 CKE0 會在 J9。

网友:
路过,顺便看下。

當心被流彈波及,有時候看熱鬧也會出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画法而已。你注意一下原理图中的DDR3容量就知道了。
比如说128x16bit用不到那些NC脚,但是256X16bit就 ...

您好 你说的很对是为了兼容8Gb而留,我对比了下三星的2Gb和4Gb跟8Gb规格书,貌似只有8Gb(512MX16)才需要接这几个脚,2Gb(128MX16)和4Gb(256MX16)的可以NC不接。8Gb(512MX16)的毕竟相比多了ODT 、片选 、ZQ 和高低位之分

Datasheet_K4B2G1646F-BYMA [2G_F_DDR3_1 35V_x16 only_Samsung_Spec_Rev0 5 Oct15].pdf (696.2 KB, 下载次数: 10) Datasheet_K4B4G1646Q-HYK0 [1.35V_x16 only_4G_Q_DD.pdf (1.41 MB, 下载次数: 3) Datasheet_K4B8G1646D-MYK0

楼主:
引用 网友B:
  • ODT1 和 CS1N 是為了雙顆粒封裝(DDP︰Dual Die Package)預留的。
  • A15 是為了加大容量預留的(多 ...
  •
    谢谢版主 ,8Gb可以理解为是2颗4Gb的DDR3组成的是吧

网友:
    一般是兼容设计预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8Gb可以理解为是2颗4Gb的DDR3组成的是吧

多數半導體在初期,大容量顆粒的良率都較不好。有些應用需要大容量,並且要求空間小,雙顆粒封裝DDPDual Die Package)的做法就會出現。過些時日技術成熟了,單顆粒封裝SDP Single Die Package)就會取而代之。

    兩個 4Gb 的顆粒,等於一個 8Gb 顆粒,算法上是沒錯,但要注意封裝的方式。

    • 有的是用 CS0 和 CS1 讓你容量增加。(Data Bus 並接)
    • 有的則是共用同一個 CS,讓 Data Bus 增寬一倍。(CS 並接,例如 16 bit -> 32 bit)

网友:
    版主研究的好细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说的很对是为了兼容8Gb而留,我对比了下三星的2Gb和4Gb跟8Gb规格书,貌似只有8Gb(512MX16)才需 ...

一般是兼容设计预留用

网友(2019-11-14):
    不错的解答,最近设计的3128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