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实现对事件的响应

楼主(2017-03-28):
请教各位,skill能否实现对事件的响应。比如我在pcb选中一个器件,不通过点击按钮或其他额外的动作,skill进行相应的响应。

网友A:
感觉应该不行吧
请问下楼主,就您的想法上好像就冲突,例如你没有额外的动作命令,那么你选中器件后希望SKILL相应的是什么动作呢? 旋转?镜像?还是别的操作?
就像你用可以意念控制,也算额外的动作吧

网友B: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symbols"));
                while(axlSelect()
                        symbol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when(symbols
                                ; do sth
                        )
                );while

网友(2017-06-07):
这个要求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symbols"));
                while(axlSelect()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不行吧
请问下楼主,就您的想法上好像就冲突,例如你没有额外的动作命令,那么你选中器件后希望SK ...

哈哈,好幽默,选中可以算动作么?

网友:
    这个有啥实质性作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