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再次打开Layout层的时候,如何让该图层的模块与原理图层对应的管子点亮啊???

楼主(2017-03-28):
请问再次打开Layout层的时候,如何让该图层的模块与原理图层对应的管子点亮啊???

网友A:
    同时打开PCB和原理图,在PCB选中零件,原理图中对应的零件会自动选中。

网友B(2018-01-31):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开PCB和原理图,在PCB选中零件,原理图中对应的零件会自动选中。

    这个和版本有关吗?我的16.6好像在原理图里不高亮显示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版本有关吗?我的16.6好像在原理图里不高亮显示

    原理图与PCB关联:capture--option--prefermences--miscellaneouns --勾选intertool communication(前提PCB        中导入原理图)。在原理图界面按照这个一步步点就行了

网友(2018-12-22):
    恩,就是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