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集狗粄煮出的題目。請大家來找碴。

楼主(2017-03-28):
給你們看一下爛公司畫的電路圖,這個圖至少錯三個地方。請大家來找碴...

如果能找出較簡單的兩個,那麼你還值目前的價格;
如果你連一個都找不出來,那我只能說你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詐騙集團。

网友:
    回答这样的问题真有点紧张,搞不好就变诈骗集团了
1.三极管基级串电阻,加下拉;
    2.LED串电阻
    3.LED并联的电阻可以去掉

网友:
    大家趕快回覆,對了黃金狗大會打賞。

网友(点评):
你出的考題還要我打賞?有沒有搞錯!

网友A:
    很隐蔽的问题是CHG#这个信号被Q2B钳位了。高电平为0.7V了。 U4的输入端基本不可能为高。

    0.7V 恰為臨界值,U4 輸出是有偶爾不會變 Low 的問題。^_^

网友:
    你出的考題還要我打賞?有沒有搞錯?

    我只考你,沒有要考他們!

    而且帖子是你發的。

网友(点评):
奇文共欣賞。 ^_^

网友:
    学到了11111

网友:
    LED 使用3V3,不太靠譜, 遇到管壓降大的LED,或者電流大時候, 估計就不會發光了;

    最不靠譜的是,老闆雇用我來幫他做事。>_<|||

网友:
    这贴好,俺诈骗集团的来帮顶一下。

网友:
    神一样的图,有意思

    一個經理畫的,現在已經是副處長了!>_<|||

网友:
    三极管基极要有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
LED要有限流电阻?
和我目前的电路就是这个差别了

网友:
    版主,何时公布标准答案?

    不是已經公佈了???@_@

网友B:
    两个PNP 管的pin角顺序, 怪怪的!!!
    1,2,6
    3,4, 5

    2个管, 建成1个封装?
PCB 的库是怎么建的?

网友(点评):
一個封裝六隻腳,內含二個NPN晶體。詳情請查閱該三極管規格書。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电路除少了限流电阻外,还可以进行电路简化,假设CHG为开漏输入,则可去掉U4和R11并将CHG信号直接接到Q2A的基极,LED1的2脚加一限流电阻,并将Q2B的基板接到Q2A的发射板(3脚)上即可。

网友:
    版主,你还没有给出最终的正确设计图呢

    其實我不會,你要問黃金狗大。>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PNP 管的pin角顺序, 怪怪的!!!
1,2,6
3,4, 5

    MMBT3904D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隐蔽的问题是CHG#这个信号被Q2B钳位了。高电平为0.7V了。 U4的输入端基本不可能为高。

关于这个钳位问题,怎么解?

网友:
    没理解三极管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钳位问题,怎么解?

换MOS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钳位问题,怎么解?

你是说使用PMOS来做低电平的?

网友(点评):
MOS 管導通時,閘極的電平不會受到影響。^_^

网友(2018-04-16):
    1.Q2的b级加电阻。2.LED1的阴级加电阻。3.U4电源引脚加去耦电容。4.R10 R11可以去掉,不去掉就改小一点的值。